戴尔17寸液晶开机黑屏,电源灯闪烁

楼主(2009-09-23):
戴尔17寸液晶开机黑屏,电源灯闪烁,不过碰到过一次,开机亮了,但后来又不行了
黑屏
戴尔

网友:
戴尔的灯闪,比较多的是按键坏了,曾经一天修三台

网友:
打开看看电容吧,这样的闪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看按键是不是坏了,戴尔按键不良导致灯闪不开机的好象有点多

网友:
5V滤波电容坏了,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 比按键坏的多 先检查电容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已经打开看了,电容没有问题了

网友(2009-10-31):
是高压条上的问题吧

网友:
电容,高压条,灯管,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