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万用表好用呀?vc89a ut39a

楼主(2009-09-23):
下面两个表哪个好用些呀?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胜利万用表VC89A万用表

优利德 UT39A 数字万用表

网友:
都可以,都够用,自己就根据价格和外观选择吧

网友:
虽然我现在在用优利德,但更喜欢上者,因为它更灵敏!

网友:
精准度方面差别大吗?
质量哪家好点呢?

网友:
我觉得修主板并不需要多高挡的万用表 ,  对功能更没多大的要求 , 随便买个一般的手动挡都可以了 .  表的主要问题就是开关容易接触不良 .

网友:
推荐优利德 UT39A,我们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这种7136做的数字表,速度慢,都差不多的,胜利和优利德,不过我还是推荐后者,技术和工艺还是UT的好。

网友:
本人也感觉优利德的好点,V的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