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频率和功率关系?

楼主(2009-09-23):
大家有没有实测过494的工作频率?我想知道哪种电源的频率最高?我只测过航嘉的大多是65-70KHz在两推动管的基极上测只有34KHz,我想如果把频率提高到100KHz时功率会不会也能提高一点?开关变压器能工作在50KHz左右吗?希望大家在修电源的时候顺便量下频率我统计一下好实践一下,成功后大家分享.

网友:
频率不要改,关系到的东西太多。

网友:
TL494的振荡频率一般在50-60KHZ之间,5脚的电容为1000UF,6脚的电阻为12-18K之间。改频率还未试过。

网友:
要是改频率的话可能许多电阻,电容的参数都要改.................!

网友:
要是改频率的话,输出电压会发生变化。频率改变过大,会造成更多问题。

网友:
改变频率是不会提高功率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功率P=电流I  X 电压V )。

网友:
错了,改变频率是能改变电压的.电压改变了,功率就变了,不过很多东西都变了

网友:
回楼上:ATX电源输出电压是一定的。(+12V   +5V   +3.3V   -12V   -5V)。 根据功率P=电流I  X 电压V,要想提高功率,只能增大输出电流,所以好一些电源的输出电流就大一些。你想改变494块的频率,而增大电源的输出功率,是无稽之谈。说明你对电的基础知识了解甚少。

网友:
楼上的是在说我吗?我对电源的基础知识确实少了点,就高中那点电学物理知识哈
不过你再想想看,依你那样说,电压全是恒定的,那么电流靠改变什么来增大呢?

网友:
开关电源的频率和输出功率不是比例的关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开关频率的选择和设计有关,同输出功率的大小没啥关系吧。

网友:
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频率确实没什么关系,我想说明的是:改变频率确实能改变电源的输出功率,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一定范围的效果,但是实用意义不大,反而增加危险性和不稳定因素

网友:
回答徐品权朋友:(不过你再想想看,依你那样说,电压全是恒定的,那么电流靠改变什么来增大呢?)
        电脑用的ATX电源,因为电压是一定的,因此讲 输出电流大的电源它的功率就必定大,也可以换过来讲 功率大的电源它的输出电流就必定大,是成正比。
      根据欧姆定律: 电流的大小 跟电压成正比  跟电阻成反比。既然电压一定了,电流的大小就只能取决电阻了(负载),电阻越大(也就是负载越轻)电流就越小,电阻越小(也就是负载越重) 电流就越大。
      在回到电脑用的ATX电源上,你要想提高电源的功率(也就是增大输出电流),最基本就要增大220V的整流二极管,主开关三极管,主变压器,12V  5V  3.3V整流管等

网友:
楼上说的我全都懂,我是反问你的哈,你说的也基本正确,这里所说的功率应该是最大的负载能力哈,
充电电池和普通干电池,一个电压是1.2V,一个电压是1.5V,为什么1.2的要好用些(带负载能力强),因为楼上的忽略了一个问题:电池内阻(电源内阻),开关电源的这个内阻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1.受影响输入电流元件的影响比较大(如你说的一样),桥堆,主开关三极管,主高频变压器
2.受到输出设备影响也比较大:整流管,主滤波电容,主高频变压器
输入输出之间连接的设备是高频变压器,为什么要采用高频变压器呢?
其实设计频率大概是60K左右,我们把前级全部去掉,直接用50Hz的220V交流供电会怎么样呢?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变压器线圈比例要变,体积要变.重量也要变
这里又出线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能直接变压的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又把这个直流电变成高频交流电,再去整流滤波(高频交流电整流滤波设备比低频的要高哦),为什么要费怎么多事情?
说到底,是个频率问题,频率越高,相同体积的高频变压器输出就越高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讨论意义,看了几天,我也插一下嘴。
atx电源的频率和功率一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同的pwm芯片基本是定值的。比如tl494和sg6105的频率在60-70khz,ka3511只有“可怜的”10khz,而3842的频率高达500khz。但使用这些芯片的电源功率相差不会太远。因此,应了余总管那句“开关频率的选择和设计有关,同输出功率的大小没啥关系吧”
但本人却赞同徐兄的意见,因为他说的更全面。一定范围的频率升高了电压也随之升高,电压高了,负载不变,总输出功率不是升高又是什么?当然这个“一定范围”是有严格规定的,否则厂家早就给你超频上去了,也轮不到我们diy。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
徐兄说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提高电源功率,增大输出电流,主要还是降低电源内阻。如何降低?最简单就是用更粗的铜丝或者铜皮来绕制变压器,电流更大、压降更小的整流管,更粗的铜丝绕制蓄能电感(包括更好的磁芯),使用更低内阻、更大电流的开关管,提高输入端的电压(主动式pfc)。这些材料的选择相当考究,不是用一个“增大”就可以说得清楚的。壹点水兄在这些点上说得太简单了点。
另外壹点水兄提到增大220v整流管,这个值得商榷。一个300w的atx电源正常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A,3A的in5406足够了。增大也不会影响输出功率。增大开关管的电流要增大高压滤波电容,增大滤波电容倒是要增大整流管。
以上愚见,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