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用一会儿掉电

楼主(2009-09-23):
今天同行(客户)拿过来一台IBM的R60过来说是用一会儿电脑就自己关机了,开始我以为是散热方面的问题,就想收100就能搞好了。于是打开改风扇,风扇改好了,可是问题还是和原来一样,风扇是一直在转,但是报风扇错,于是我又把风扇上回原样了,现在是开机用一会儿就掉电了,但是可以再开,过一两分钟又自己掉电,要是多等一会儿的话,机子就可以多用一会儿,不知道怎么修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给点意见,,如果我拆开量主要量那几个地方呢,待机方面已经正常了,而且这机等一会还能用,是不是电源IC还是温控芯片坏了?主要查保护隔离电路吗?修过的能给说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坏了吗,掉电之前都正常上电池的话电流是4A左右,不上的话1.5A左右,,不过掉电时一下就掉到待机的0.02A了。。

网友:
找个风扇换上看看情况,不成就从显卡下手吧。

网友:
昨天晚上放了一晚上,今天早上来开机,用了23分钟后又自己掉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下面还加了4个低座风扇对着吹,还是只用了23分钟,如果现在开的话就只能用5--10分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CPU散热片换个试试,有可能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