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了 发帖求助

楼主(2009-09-23):
一块双敏的主板 940针的 没声音驱动正常 控制面板里声音和音频设备都正常 音响正常 恢复BOSS设置不行 加装独立声卡装不上驱动,打这个问号,(声卡正常)把前置音频插上 拔下来也不行 把板子换到新机箱上也不行主板上没有跳线 还有质保但卖电脑的倒闭了 急死人了 神仙显灵啊~!
电脑

网友:
中毒了?注册表里查查? 或重装系统试试? 不然南桥就危险了,,PCI的都抓不到的话。。

网友:
把声卡芯片吹下来 然后装个板载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