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UTOP线切割软件

楼主(2009-09-23):
高手们那位有AUTOP线切割软件,win98 DOS下阿松制作的,最好附带注册码。。不胜感激

网友:
还没用到过..你去百度找下吧..

网友:
没用过,还是在google上找比较容易点。

公交查询

网友:
上面二位仁兄,没见过你说啥呀!!
路过看下就行了,不烦你打这几个字

网友(2016-12-20):
好多现在不要系统

网友:
我见过的是差不多都是使用哪种切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