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主板。听说这块主板设计就有问题啊

楼主(2009-09-23):
主板能点亮。就是开机提示进入BIOS设置下USB。然后在15秒后重启好像..但是进不去BIOS .于是下了个BIOS刷了一下.上官网看了一下原来这个板子真有这个毛病.如第二个图.可是刷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帮忙看下.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什么东西都换过了.

网友:
来坐坐ASUS的沙发

网友:
bios不好可能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找个长城巨龙双动力的电源试试.现在好多电源实际功率跟标称功率少上一大截

网友:
板子本身的缺陷

网友:
你开机DOS提示的英文是USB跳线错误。或者是USB的供电故障造成的15秒自动关机。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思路去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指导一下...

网友:
USB跳线错误。或者是USB的供电故障造成的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板子本身是没问题的,你想想,如果有问题ASUS也不会生产,查查你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
希望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USB跳线错误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的   帮不到你了

网友:
6楼的知道就讲解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