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硬盘无法开机

楼主(2009-09-23):
西捷80G并口,7200转,一次使用过程中,因电源插座插了一个洗衣机,然后电脑跳掉后,无法开机,换一块硬盘,可以正常使用电脑。坏硬盘挂到其它电脑上也无法开机。这种情况一般坏在什么地方?修的话,有没有必要?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电路板坏了吧。

网友:
电路板有短路的地方,一般是5v或着12v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