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F7200GS

楼主(2009-09-23):
点不亮,主芯片供电有1.2V,显存供电有1.3V正常吗,然后我就把主芯片加焊过,还是原样,也没有烤坏!如果想继续修,接下来可以从哪些地方去修!

网友:
打总线2极体值

网友:
如果你测得到的是显存供电,说明显存供电明显不对。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显存的VREF。。这个卡GPU的问题比较大,是坏还是。。。需要测试的

网友:
主芯片加焊这?如果加焊不当,很有可能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