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内存的64*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23):
请问内存的64*8 32*16  16*16  64*16等这些是什么意思,搞得我眼花缭乱的,还有这些要怎么区分?

网友:
前面的数字是指容量(Mbit)后面的数字是指位宽。

网友:
谢谢 .请问要多了解内存到哪里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64*16和128*8都是做双面的条子,频率是一样的800的 话,这两种颗粒做出来的内存条是哪种好一点呢,还是要怎么样去评价两种颗粒做的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