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P原装板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今天接到一个HP的775的原装板,测主板时是好的,但进系统时,一到那个欢迎的界面就停住了,但鼠标却可以动,很久也进不了系统,请大家一起来说说!

网友:
首先...试下进PE..看看还会不...!
不会..就...重装....别的系统....!
我觉得这种..问题..一般是软件问题..可能比较多..!!!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其次南桥,I/O。

网友:
不行,外设先拆掉,特别是网卡。

网友:
原装机估计没什么外设,你可试下进安全模式会不会这样,另外看配件会不会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先重装一下,记得不要装同样的系统,有可能是驱动文件不全造成的。

公交查询

网友:
这中问题可以考虑网卡,声卡,然后南桥,,还有弄之前先搞系统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应该请教我了。。
你用ghost光盘安装的网卡驱动是不行的。虽然能安装,驱动也能装好。。但死活就是开机不起来。。
建议你重新ghost,装驱动时去掉网卡项。。然后官方下载个就OK了。。

记得谢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