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0192报错,求解!

楼主(2009-09-23):
t40   0192报错,基地里的兄弟都说是安全芯片问题,下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刷下就可以了,现在下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芯片,不知道怎么刷的,是不是要用到编程器??

网友:
安全芯片和BIOS资料不匹配,
1、刷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资料,把安全芯片拆掉或换个空的上去。
2、找块料板,把BIOS和安全芯片一起换上。

没编程器你怎么刷那。。。

网友:
恩。楼上回答的非常正确

网友:
料板到能找到,关键安全芯片没有了!!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要修的板子上安全芯片没了还是料板上没安全芯片?要是都没有,那就只能刷个不带安全码芯片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