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品牌机845主板,怪现象!急

楼主(2009-09-23):
一清华同方品牌机的845主板,怪问题求助,用假负载测得CPU核心供电只有0.93伏,电压不够1.7V,三个高端管已经全换过,高端管出来一脚也1.59V,另一脚只有0.93V连接低端管!
cpu

网友:
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00,但COU有发热,CPU核心供电只有0.93V!!

网友:
你可以上个真U看电压能否起来,如果还是那样,那就是CPU供电这块了,你说电压偏低,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把S脚悬空来测看是上管本身的问题,还是后级电路的问题!

网友:
着主板不就是精英代工 sf2/648d 嘛!
呵呵! 是CPU座子问题!
我修了N多片都是座子虚汗!

网友:
那个电压是正常的 你看下U有没复位 要 不 压下U座看下

网友:
0.9V是正常的 拉低的VID线不同就是那样

网友:
加热CPU座。。。换IO

网友:
请问各位478 CPU座如何加焊!!

网友:
ECS的就是 U座了 压压试试看

网友:
很简间跟做BGA一样做就行了。

网友:
别乱折腾了,CPU座问题。

网友:
白折腾了 我看大盘这种板电压都不量 更别说假负载了 一加焊就好

网友:
有2点需指出
1,这板不是845的,845是INTEL的,这是SIS的,修板要先会认芯片组
2,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0.9伏左右,说明这个板是支持赛扬D的
另外,根据日常维修统计,这种板80%是CPU座虚焊,还有10%烧ITE8705已经GD75232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烧ITE8705的~~~~换IO搞定~~

网友:
这个就是cpu座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多半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一块板,情况和你一样,那时我刚开始弄电脑。遗憾的是,自己不太懂,拿到修理部去了,被人家黑了一次,损失了我200多,换了块板子,可拿回来了自己的板子,就研究起来,别的地方都查过,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自己把cpu座加焊了一下,就完全好了。你说晕不晕!

网友:
这种主板CPU座子很容易虚焊

网友:
U坐的问题精英烂板子吧

网友:
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板子,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FF,测cpu主供电就是0.93V,后来用带灯假负载测出u座虚焊,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问题的确是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