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加电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23):
机器:HP520
板型A-3491P
故障:加电不亮.电流在0.01-0.42间跳变.
维修分析:首先.在不上电测量.各组电压是否有短路情况.实测.没有短路情况....上电再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由于电流在跳变之中.所以我要在电流最大时测量各组.. 对此板.也就是电流在达到.0.42时来瞬间测各组电压情..经过测试.发现在VCORE.PL9这两组电压无.根据主板上电时序.

先不要管VCORE.重点先修+1.05V_VCCP这组电压上来.如下图.

因TPS51124***生两组电压.另一组电压正常.所以我就不测其供脚了.直接测量EN1脚..实测此脚电压为0V.看来是+VCCP_ON信号没有产生出来.+VCCP_ON产生电路如下图.

电路分析.要产生正常的VCCP_ON信号.Q42的G级应为低电平..也就U22F的12PIN要输出低电压.根据U22F的工作原理.其13PIG应该为高电平..也就是说.Q37需截止.Q38需导通.测量.U22F的13脚为0V.再测Q38的C级为2.1V.看来应该是Q38工作不正常..使后面.U22F的13PIN得到了高电平.从而使后面产生的+VCCP_ON信号不正常...再测.Q38基级偏置电压OV.不正常.测R420一端有1.5V.而另一端为0V.取下R420测其阻值.20K档没有读.换上1K电阻.再加电..测电压.1.05.手摸CPU已发热..装上内存.接上屏.HP图标已出来..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能不能问一上,MOS在什么情况下导通,

网友:
思路很清呀,什么时候俺也能到你那个水平,现在看电路图怎么看也分析不了个123,  哎

网友:
电子电路基础好就是分析的不一样,很直观易懂,佩服楼主的基础。

网友:
高手!!!有时间多点出来发表一下。。。。
    让新手们多点学习。。。。

网友:
向此目标 努力qianjin

网友:
高手 強 強 強 已後多多发表呵

网友:
这样的维修方式才是正道,不像这们这边修笔记本的,各种型号的本子,拿过来就是量,不行就换这个换那个,再不行就加焊桥,还不灵就换板子。从来看见过查电路图的

网友:
可以根据三极管原理依次从Q42依次往上推,B极电位拉高,C集电位拉低,B极电位拉低,C集电位拉高。可以推得Q38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
很是不错分析的太透彻了

网友:
对图还是很茫然,还是谢谢LZ的讲解`

网友:
楼主思路果然是够清晰的,让我不怎么懂的人也能看懂,谢谢!

网友:
怎么可以比较直接快速的熟悉电路啊   高手指导哈。。。。。。

网友:
这款机器那一块的三级管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