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锡炉+852D风枪 修复AM2主板一例

楼主(2009-09-23):
前天接到一片昂达 AM2 主板,详细型号忘了记 是86什么的!!!修过的看图片应该知道了,
主板故障:C1
检修结果:各大供电正常,那掉CPU风扇 压CPU能正常跑码!(有的朋友不知道,AMDCPU坏会导致不过内存)
维修方法:如图 (主要是给朋友了解点如何加焊 南北桥  CPU 座)

故障显现 C1

    维修工具:锡炉

  左边是一个坏硬盘和普通的小纸箱

  右边也是一个坏硬盘和普通的小纸箱

要维修的主板 右下角是型号,可惜看不清楚!

那掉CPU 用刀片轻轻的敲CPU座

敲开后 图片

加入助焊膏

风枪吹均匀

接下来把风枪嘴拆了

再看看刚才开着的锡炉!

主板先用热风枪全面热一下,放在调到260度的锡炉上烤

上面做点装饰!目的就是不让主板变形!

风枪调到283度

在上面用风枪慢慢的加热

大概15分钟左右!碰了碰CPU座旁边的贴片元件都被融了!
完工后图片

我用风扇帮它降了下温度!

5分钟后那下来用洗版水清洗!

清洗后的效果很好!

背后也没有被烤糊 贴片也没有掉!

通电跑码!一切正常!

高手就别嘲笑了!着是给新手做个教材! BGA 昂贵!我们小店的就着能用土炮了! 希望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讨论下土炮维修的技巧!

网友:
遇到背面露针的CPU座,我用烙铁在背面一点点的加热,效果尚可。你的这种方法需要有经验。新手不好把握。

网友:
不错~~

顺便问一下楼主,你那个炉子本来是煮啥用的?多少钱?

网友:
锡炉 35元 就用来修显卡 主板的
这主板型号找到了,N68V

网友:
长见识了 真得很不错 图文并茂 希望LZ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对我们新手有很大帮助
这个技术难度很高啊

网友:
锡炉 35元 就用来修显卡 主板的
这主板型号找到了,N68V
引用 网友A:

35元? 咋就没见过这么便宜的呢?看那大小,一根锡条就够了吧?

网友:
锡炉在那买的?什么牌子?

网友:
这样大小的我这里要95块

网友A:
35元? 咋就没见过这么便宜的呢?看那大小,一根锡条就够了吧?
引用 网友B:

我也以为是一条!但实际用了2条,

网友B:
我也以为是一条!但实际用了2条,
引用 网友A:

我都准备搞一个了~ 楼主用的多大功率,多大口径的啊?100mm口径的换PCI-E差不多了吧? 看样子,250-300W的最低也要60元

锡条有铅的每公斤大概70元左右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    你那样板子不变形吗

网友:
你那样板子不变形吗

网友:
楼主忘说风速调到多少?请指教!~

网友:
看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样的锡炉啊?我也好买一个!

网友:
锡炉 35元 就用来修显卡 主板的
这主板型号找到了,N68V
引用 网友A:

35元的锡炉?
二手的吧?
哪买的?

网友:
35元的锡炉?
二手的吧?
哪买的?
引用 网友C:

新的!我还以为很差呢!!!!很小的。

网友:
我去年加焊CPU座的时候放在煤炉上烤的.

网友:
锡炉不会吧主下面的元件搞下来吗?

网友:
锡炉倒是还便宜的

网友:
高手呀!电线杆上绑鸡毛 -----胆子不小啊!学习了!

网友:
真不简单!佩服楼主的经验及动手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搞的。

网友:
发现桥的散热片没有拿下来,会不会造成桥受热后被散热片的压力压塌掉?

网友:
下面不垫东西元件竟然不掉,迷惑....

网友:
AMD的主板内存是由CPU直接控制的所以内存不过CPU也是怀疑的对象

网友:
我发现LZ的BGA返修台很特殊,是在哪里买的,能换插槽什么的么?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很实用的教材。。。。。本来还不打算买锡炉呢 看来还很实用的。。

网友:
下面不垫东西元件竟然不掉,迷惑....
引用 网友D:
沒有風!有焊錫占盡沒事的!這電腦不是我的我打不了簡體字!

网友:
主板的背面和锡炉里面的锡接触吗?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请楼主指点.

网友:
好办法。我用电炉烤过一次CPU座,耽心把主板烤坏了,结果没坏

网友:
还是BGA好用,省事。这种方法,不可靠。
LZ要是风桶的话,要好不少。

网友:
我们的楼主不愧能当版主

网友(2009-10-27):
这样搞板容易变形,造成主板报废

网友:
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以前一直都用电吹风和热风枪一下一上的吹。

网友:
天哪!LS的怎么不用嘴去哈气啊?用吹风机?
不过有一点是有点奇怪的,从28L看来,LZ是把锡炉碰到板子上了吧?或者说是让锡碰到板子了?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桥上的散热片还是真的拆了好吧

网友(2010-07-21):
楼主防止主板变形的方法很是有趣,找一些CPU散热片,或者有铜块的把铜块敲出来,小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