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

楼主(2009-09-23):
我的一块三星SP0411N的硬盘,以前可以用,分区,装系统都蛮好的,一段时间没有用,后来再想分区装系统,无论之前操作的什么,经过重启后就还原了,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包括用MHDD快擦,重启又还原了,请教各位大师们,该怎么办呀?

网友:
写磁头挂了吧!!

网友:
三星的硬盘只读的情况是最多的了,如果你有3000看随便写哪个模块,看一看,然后保存,看能否保存,如果不能保存,说明磁头只读了,只有砍头后,再写BURN

网友:
SP0411N是一个头的,写头坏了就可以扔了,或者做为上面已有数据的备份盘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