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论坛里说的 打位条是不是我们说的降位条

楼主(2009-09-23):
我们公司是做内存条的,我们说的有一种叫降位条是不是论坛上各位说的打位条啊.谢谢

网友:
说错拉,是补位条

网友:
没人说话自己顶

网友:
那我也顶下

网友:
是什么啊      我是个菜鸟啊 请解释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种事物的两种表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贝贝师傅你好!我看了你论坛上的 好几篇文章,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
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测试的内存颗粒中有的降位的也分好多种位的,这些芯片还能组合起来用吗,还是已经不能做内存条了,如果是能组合起来用的话那要是内存条坏了那不是很不好修吗,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哪个颗粒是什么位的.请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