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

楼主(2009-09-23):
1:华硕W3Z   键盘故障 09年9月16日

故障:键盘,触摸板不能用,没有声音
         开机有时按F2能进BIOS ,进去BIOS再就不能用了 ,这个键控芯片是38857。
排除问题:刚开始加焊了,不行,也没有找到排容 ,最后在一个ASUS料板上找到了同样的芯片,换了OK。  触摸板和声音也有了 。
     不明白 这个芯片也和声音有关系?
2:ibm T40   进水  开机没有反应   09  月17

   拆机后测试没有大的进水痕迹,也没有各个电感阻抗正常,上电开机掉电,再检查线路各个芯片都没有发霉和接触不良,突然想到以前修过T40屏线接口处保险短路了也会开机瞬间掉电,随后测出16V主供电保险短路了,换上后裸板开机跑马了,高兴的装屏试试,谁知屏暗,再测那个保险又断了,拆开屏 后发现高压条还有水泽,用鼓风吹干屏线,更换高压条后装机一切OK
3:Lenovo  E42 显示一部分 右边有一竖条不显示,不能全屏    09 月 17
   刚开始以为系统问题,安装显卡驱动也无济于事,换屏也是依旧,刚好手头有个机子,换了屏线OK  ,最后测得屏线有一黄色不通,接通OK.
4:宏碁4710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09 月 18
   客户说是还没有过保,在客服换过板子,也换了硬盘,用了一两个月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开始我以为是EC KB910QF挂了,发货换好后晕了 ,故障依旧,拿起板子看了一支烟的功夫,瞧见在CPU背面有一固定南桥上散热铜片的螺丝拧的很毛了,拆开后发现南桥周围白胶已经刮掉,明显有加焊 也许是换过的痕迹,这时心里有数了和客户沟通加钱,经客户同意后,做桥,裸板试机进COMS 了,装机一切OK .  板号不记的了 ,明天看了给大家

网友:
老乡帮你顶。。都挺厉害。。不知道跟Mr.ZHANG有何关系。。(*^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