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 se

楼主(2009-09-23):
华硕p5vd2-mx se这板能不能上intel E2180的CPU。它最大能支持什么CPU。
华硕

网友:
775针脚.支持........
啥不说.看参数
http://detail.zol.com.cn/104/103771/param.shtml

网友:
E2180 可以支持 的 它的 FSB 800MHz
p5vd2-mx se 的FSB 800MHz
可以支持 是不是你板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块板

网友:
这板最大能上多大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