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谈谈各位换io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9-09-23):
各位是用拖焊还是风枪?用风枪易虚焊,用拖的方法易连锡,且当io周围小贴片多时用拖焊易弄掉。

网友:
我用风枪+镊子多压几次,拖焊不好下手的

网友:
拖焊的时候锡不要太多就不会把旁边的小电容搞掉。

网友:
我是直接用2.5D的烙铁头加松香水搞定

网友:
先拖焊一遍 然后用吸锡线把锡多的地方吸掉  再涂上焊膏上风枪吹 边吹边用镊子压住IO 应该没问题

网友:
风枪铬铁都行,

网友:
LZ的基本功要打好点

网友:
我一般是用风枪和拖焊的。

网友:
只要位置对好了。。还是很好脱的。。要是在加助焊膏。。那简直刷刷的。

网友:
感到换IO难的是如何对齐?我用料板练习了几次感到还是不够熟练,不大容易对齐。嘿嘿,回家再练吧。

网友:
我也是慢慢学的~~哎 就是拖焊还不行要多练啊~

网友:
对齐、点锡固定四角、风枪吹、拖焊、加松香去掉多余的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