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2个液晶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9-09-23):
1:现在高压板不值钱  遇到高压板故障往往直接换   遇到特殊的就麻烦了   其实好多高压板没坏
在换高压板不防先焊一下高压包 往往会有惊喜
2:遇到一些特殊故障  有“吱吱”声,带载差等  不防把电源高压一体上5V   12V的电容 全换 注意 看不出不鼓  不漏液

网友:
带载差等  不防把电源高压一体上5V   12V的电容 全换 注意 看不出不鼓  不漏液
  还是没好呢??
感觉说的太简单了    带载差问题电源和负载的问题,问题还没确定是那里。。。

网友:
这种修法还是不太好。有的不是这个问题,换了也没用。 最好还是修好原高压板。图像效果好。成本要比换板低。

网友:
说了不是靠运气吗,运气好了修好了可以当旧货卖,哂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