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主板无法识别CPU,跑码00,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

楼主(2009-09-23):
富士康945主板无法识别CPU,跑码00,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了,停了一会又自动转起来,还是跑00,转了一下又停了,不断那样循环~请问又怎么解决?

网友:
首先查下开机电路!(注意开机排针与机箱的连线)先解第一个问题,跑00可查CPU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线路的问题什么座啊???

网友:
主板没在机箱里的,在外面的, 它没有1.2的电压,修1.2电压,CPU也有了供电,有复位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别的地方电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