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主板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23):
今天拿到一块精英VIA芯片组的板,客户反映不能开机,先测了下ATX各电压没短路,外观检查没有明显的烧坏元件后上电之,3.3VSB/触发排针电压均正常,短接触发排针没反应。
跑线路吧:触发端经一电阻直接到南桥但不知道南桥的输出端,看来只有从ATX的PS-ON反过来跑了,PS-ON端连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测量三极管OK,再往前B极连到一个二极管,测量二极管OK,上电再次触发测量二极管一端有3.3V电压但另一端无电压,此管之前测量明明OK,再仔细观察发现原来一端假焊(晕啊,之前因为旁边有一大电容挡住没注意),马上加焊,上电触发一路跑码OK。
这是一个典型的VIA触发电路,南桥输出的触发信号是高电平。

网友:
呵呵!2极管虚汗还少见!VIA的是南桥加三极管开机的,  三极管 E极接地 B连接南桥 C接14PIN ,出发排针后南桥发出个高电平给B极,由于B极电压高于E极电压,CE极导通,把14PIN的5V拉低位0

网友:
惭愧!主板都修几年了还不晓得VIA南桥输出触发信号是高电平,学习了!

网友:
楼主~谢谢你的分享,我想问一下。。因特尔的触发是怎么样的形式?哪位兄弟知道接下面说明下~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一般会经过IO到南桥
具体过程是:1. I/O接收到触发信号
               2. 经过I/O内部门电路转换输出PWR-BTN#信号到南桥
               3. 南桥收到此信号后通过触发模块发出SLP-S3信号(3.3V)给I/O
                 4.I/O输出PS-ON#低电平触发信号到ATX电源的绿线PS-ON端

网友:
小心没大错!

网友:
我正好有一张478的 INTEL主板 是这样的情况 ·测量各个值都是好的·有待机电压就是不通电 强行从24针电源线上用镊子将绿线和地线连接 通电·其他一切正常 朋友说是IO有问题·看来可能性非常之大·明天换来试试·顺便明天更新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厉害~~~I/O有的也是输出高电平触发的,只不过中间加个三极管或门电路之类的进行店平转换的,比如83627HF-AW就是高电平触发I/O的,原理一样~不过我还是问下各位老师~~三极管是怎么分极性的?怎么分NPN和PNP型的?小三极管不是MOS管

网友:
5楼正解~~~我学的时候也记过,但是现在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