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一主板没上显卡代码跑完 上了独显卡不跑码 是独显主板

楼主(2009-09-23):
44MSI一主板没上显卡代码跑完 上了独显卡不跑码 是独显主板

网友:
如果是PCIE的插显卡了是先检查显卡再到内存的,先插显卡供电,正常打显卡槽AD线,看是不是NB虚汗
】、、

网友:
如果是PCIE的主板 主板是先检测显卡后到内存的,先查显卡槽供电,正常!打槽的AD线看是不是NS虚汗或短路

网友:
1查显卡电路
2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见过,北桥,好像打PCIE的阻值他有藕合电容打不到阻值的

网友:
打藕合电容到桥的一端

网友:
重写一个BIOS换IO还有就是加焊桥。。。MIS的桥我修过很多都是加焊桥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