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J-7B69B 显示器晃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24):
客户搬来一台遭雷击损坏的清华同方TGJ-7B69B显示器,无法开机,拆机后发现是STR G6543D击坏,2脚0.22欧电阻阻值变大,4脚接地50V22uF电容击穿,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但是开机画面严重上下抖动,进入Windows后正常。若先进入BIOS,再开显示器的话,能正常工作一秒左右,然后就出现噪点,继而抖动。请问各位前辈应如何检修?

网友:
正常时测 STR G5643D 第5脚电压为1V。抖动时测 5643D 5脚的电压约 0.5V 偏下。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的同步电路。

网友:
谢谢,果然是同步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