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画面出现一条竖线

楼主(2009-09-24):
LG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画面出现一条竖线,不知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头发丝的细线,就不用理会了,也不用去理会了

网友:
列驱动模块压接不良,或屏坏

网友:
同意二楼看法,本人现在也有一台,ACER的,AL1716也是一样,但其在最左边,还可以用所就用了三。那个是没得办法修的,但你可以试着垫一个软的东西在那里试一下,看行不。在三极驱动那里垫一下东西试一下,本人试过但不行。

网友:
像这种情况 多数都是 屏出亮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