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6V 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即灭

楼主(2009-09-24):
华硕A6V 故障现象:  开机后2秒电源指示灯即灭
测得系统供电5V   3V  待机时均正常   按下电源开关后3V  5V均被拉低  2秒左右指示灯灭
用手摸到CPU供电芯片发热异常   故焊下CPU供电芯片   开机3V  5V  正常,换上新的CPU供电芯片 开机后CPU供电芯片依然严重
电路没保护   但没CPU供电   更换CPU供电MOS管   无效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肯定有短路的。把CPU拆掉,看看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