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块板子究竟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09-09-24):
今天拿到一块L-I845Q主板,进入BIOS设置可以改设置,但只要保存信息就无法退出CMOS,不保存可以退出。电池有电压,跳针也有电压,清除CMOS还是没有用,没办法。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清除cmos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各位大侠分析是哪里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刷BIOS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CD的CPU 吧,直接按CTRL+AIT+DELETE重起去可以了,一样的可以保存

网友:
应当是BIOS有问题 刷新试试看。

网友:
谢谢3楼5楼的朋友们,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