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针式打印老是卡纸

楼主(2009-09-24):
各位师傅,接了台爱普生针打1600+打印机,老是卡纸是怎么回事,纸张是连续的送货单。

网友:
说清楚纸是在什么部位卡的纸呀

网友:
机器用了多久?建议先做个整体清洁,观察纸张卡在哪个部位,排除故障。

网友:
就是,你要说清楚,卡在什么位置才好分析的

网友:
走纸胶辊间隙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2009-10-27):
你要说清楚点。是打着打着卡纸的,还是一进纸就卡知的。
如果是打着打着卡纸的。要检查你的走纸齿轮。或者你的纸张的制作工艺太差(就是那种便宜的纸)。更换好的纸张试一下。、
如果是一进纸就卡,就要检查导辊那里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进纸。

网友:
清洁进纸,调节走纸胶辊间隙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