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W黑屏

楼主(2009-09-24):
近日接收一台ACER1916W显示器,故障为开机黑屏,指示灯亮,接VGA信号指示灯有绿灯,分析:指示灯能转绿灯证明电源和驱动板应该没多大问题,问题出在高压供电部分,开壳检查,此机为高压电源一体板,拆下电源高压板检查发现,高压供电回路中的两个220UF/25V电容已经鼓起,以为就这个问题,呵,更换后再开机仍为黑屏,用测试板测试了一下灯管,灯管亮且在接VGA时能正常显示,说明故障还在高压板上,检查供电线路,发现保险的阻值为无穷大,证明已经断了,更换后,检查高压板上的两支功率管40T70G(场管),发现一只已经烧坏,更换此管,测量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开机测试,OK。我是新手,检修时难免不仔细,希望大家以后在检修供电时,上电前一定要检查清楚有无短路和断路。

网友:
我的1916w是送修的因為程序完蛋了

网友:
坏40T70G这个场效应管一般是高压线圈坏,应仔细查这一体化的线圈。应该是有1组开路。

网友:
没有高压平衡保护吗?这样的话,应该是亮一下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