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花屏 求助

楼主(2009-09-24):
各位兄弟,小弟一R40的机器开机用两分钟就花,把键盘拿下用嘴吹吹显卡就好,换了显卡,现象依旧。换的是全新的显卡!不知兄弟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多谢分享!谢谢
显卡

网友:
试过外接花屏不?

网友:
PCB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试试外接,还花就先换内存试试,再测量显卡电压和晶振,

网友:
看看你电脑的散热好不好吧!没准是你显卡的散热不良。

网友:
外接均正常,花的时候用嘴吹两口气就好了,过一会又花,真是奇怪

网友:
外接一直正常吗?

网友:
慢慢排查才行

网友:
牛....肯定是散热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