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通用的高压板

楼主(2009-09-24):
大家好,,本人遇到好几台显示器的高压板坏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改,,郁闷。。。一般是有12V..和5V或是3V,怎么知道启动信号是3v还是5v呢?.......... 还有它们一般的都接在电源板的什么地方?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看走线就能看出来了。不会就从原来的高压芯片找到开启跟调整信号。

网友:
很好改,接三条就OK,12V电源,地,开关,AJJ亮度接不接都没什么关系,只要电源,地不接错就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