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YESTON-A6

楼主(2009-09-24):
盈通主板YESTON-A6主板上M2CPU的..开机断电,再开又断,不过开机可以跑,就是断电,主板的各个电压都正常了,老是自动断电,请各位帮帮忙?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论断卡跑到那里掉电?测一下CPU,内存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可能哪里有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你仔细查查看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在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一点。是进入系统之前断电。还是进入系统断电。若是进入系统之前。那换下电源试下。另外主板哪里性能不好也有可能。若是进入系统断电。换下显卡内存。还有看看主板是否有散热不良等问题

网友:
是不上CPU和内存,如果上CPU和内存可以跑到26就自动断了

网友:
请讲清楚点。。应该是还没去进系统吧。。看看是不是哪个管坏了。。

网友:
这种样子的AM2的板一般是是桥挂了,你打下桥的阻值。

网友:
断电的话也有可能是座子的针脚有问题,楼主可以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风扇,

网友(2009-11-20):
你加焊一下CPU做 试一下 我也有一个 就是这样好的!用手按也不行。

网友:
换IO加焊桥

网友(2010-03-14):
先测一下PW-ON,  有没有电压???   这个很主要。

网友:
一般出在短路和虚焊引起的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