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短路

楼主(2009-09-24):
ABIT-BE72上电就掉、好像CPU短路一样。结果测量哪里都不断。但是只要加点就短路。上不上真U都一样。桥也不短。 5V、3.3V、12V对地阻值都正常。I/O也换了。电源IC也换过。 还有哪问题捏?
cpu

网友:
会不会是USB口有短路了。?

网友:
裸板待机时候是否有元件发烫,通电断电后是否哪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