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25 那里问题

楼主(2009-09-24):
一快精英主板,插不插显卡都跑25(显卡换了好几个,此机跑26是正常的)。把网卡 声卡 COM芯片,哪掉还是跑25 换过I/O 刷BIOS,清COMS放电,压南北桥 CPU做是针是的, 还是不行,请问查那里啊
刷BIOS

网友:
你查下内存。

网友:
兄弟发帖一定要详细比如什么型号,你的如果是AMD主板的话有可能是桥虚焊了。重贴一下,我经常碰到25的都是桥虚焊!

网友:
还有就是CPU坐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插PCI显卡看能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