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没声音?

楼主(2009-09-24):
声音
在系统里面能识别到声卡设备。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
已经更换AD1981B 和功放
故障还是一样。
喇叭接口上面四个电压都正常。
接下来怎么查啊。应该从哪下手。在BIOS按健盘也没声音。系统驱动都换过了。已经排除软件问题。。
大侠们来指点下
图上面哪个英文是代表开启信号。我应该查哪个。

网友:
是哪个。电压这些都正常。

网友:
49脚好像是开启的吧

网友:
12943的所有控制电压都为高才对

网友:
遇到过声卡和功放直接的5条腿那个芯片第五脚5V不足会这样 !

网友:
先确定喇叭没有问题 然后看下是否忘记插了(我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是否设为静音
最后再去查硬件为好

网友:
把猫折了看看,看看猫的接口有没有问题,声卡和猫是在一路的。

网友:
放歌时,测测声卡的35,36脚有没有波形。有的话再查功放。

网友:
会不会跟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上几天也有一个是没有总供电是5V我同事飞了一个5V就好了,你看看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喇叭测过吗 阻值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