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的两大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09-09-24):
各位,高手门,你们做BGA用什么焊膏,又用什么洗比较好洗?因为我觉得自己做BGA加焊虽然很方便很实用但是也有2个大问题,第一焊锡膏不容易流带芯片内部,这样就影响了BGA的加焊质量,(我用普通十几快钱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的焊膏)第2加焊完的焊油比较难清洗,(本人用汽油,酒精,能洗表面但内部无法清洗)没有清洗干净很容易导致受热后再次脱焊,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解决这2个问题!
     前些日子在一篇帖子上看见有人说他用PCB板厂家焊油加焊,说那个粘性好,而且易流到芯片里面去,可是不知道在哪里买到这种焊油,color]
          各位有高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网友:
基地卖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不错,我加焊后没有清洗过,效果可以,

网友:
焊膏比焊接质量有很大影响,好的焊膏焊好之后基本不用清洗了,都不见了。

网友:
基地里的不用洗没事?不会有残留吗????这个好象也是普通的焊糕啊

网友:
你用70左右的焊膏就解决了,洗板水用天那水就行了

网友:
焊前首先用风枪  把焊膏向桥里吹吹的
焊后用洗板水 过一遍

网友:
70块钱左右是什么牌子的能具体说清楚点吗?什么牌子的天那水都可以的吗?

网友:
用香蕉水什么都能洗干净。只要你加焊温度不要太高。用液体助焊剂,十多元一小瓶

网友:
香蕉水好像伤板子一样,洗了之后总感觉不是很好,我不太喜欢那个

网友:
液体助焊剂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在网上看见友邦的无残留助焊剂,价格挺贵的。洗板水可以考虑维修佬的高效环保洗板水,实在不行上化学品商店买点三露乙烷。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是自己用的感受,请斑竹谅解/

网友:
我在网上看见友邦的无残留助焊剂,价格挺贵的。洗板水可以考虑维修佬的高效环保洗板水,实在不行上化学品商店买点三露乙烷。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是自己用的感受,请斑竹谅解/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下次去试试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