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202的疑问

楼主(2009-09-24):
客人送来一块标有神州标志的板 8E9G  775架,全板没复位。上U假负栽测得复位0。35V     时钟只得一组0。31V   PG无,供电无,VTT1。2无。电源ISL6312 EN无,首先跑时钟线路,发现2对时钟,一对CPU 一对应该是北桥的。都是各得一个有电压。不知这是不是这板特有的手上没备货。再追VTT转换来的MOS管,D极没电压,来自北桥附近接到RT9202 PIN8同时又接上管的S极,1脚BOOT  5。12V   6脚FB0。36V  7脚OCSET4。65V  ,9202和上下管换了几个都没输出。查FB线路,经过二个分压电阻接到上管的S极,元件正常。后测内存电压1。8V 3。3V有,时钟无。这个FB低得过分,按時序是不是应该修时钟,再修VTT???

网友:
先换个9202吧。这个爱坏。

网友:
上真U测的数值和假负载的一样吗,有些板上假负载测不出来

网友:
为什么不先换9202再试呢?

网友:
L2不应该没有呀,PWM电路没有L2怎么行?
先换9202吧,9202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2、4脚没有驱动电压那他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终于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ONDA9202供北桥,死活不出来驱动电压,工作条件正常,旁边的元件全部找过了没有问题。只能放弃。

网友:
无VTT会没VCORE也就全板无RST。那就要修VTT了。上图不是VTT产生电路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片ONDA  N61G的  9202输出的1.22v死活都出不来,2.4脚没有驱动。最后死马当做活马医,我从cpu那连了一根1.5v的线过来,也用了一个多月。

网友:
神舟的一体机的主板有这个通病,故障现象为不跑码,CPU无供电,无复位,就是这个RT9202坏,换了就好

网友:
就算吹掉上下管也没出驱动电压,如果换了RT9202能好的话,就不发此发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