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师傅进来看下!

楼主(2009-09-24):
我有一快P48266-C的478板子。诊断卡跑到A8停住,查内存供电只有0.5V标准是2.5V,请问往下如何查,还有一快不明型号的478板子,CPU不热。查过1.3V有电,往下如何查,请师傅教教!
cpu

网友:
查供电管,吹下来测测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用测试座测测是不是座虚焊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了再说吧,哪个供电低就换哪个了!!!!!!

网友:
第一个内存电压低了,跑线看看怎么来的,该换的换了
CPU有供电还需要有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