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冷机开机就自动关机的维修

楼主(2009-09-24):
一台明基液晶显示器冷机开机就自动关机,图像有像主滤波电容失效一样的干扰亮带。热机以后就好了,但在无信号时还是不行,连上信号就好了。拆机检查,发现高压板的滤波电容35NV/470鼓包,电源板上的16V/1000的两个也同样鼓包,一并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电容鼓包了,有的还有一闪一闪的红灯。看不起机。LZ的捡到便宜了。

网友:
原创,只要是自己写的就可以了。。。。呵呵
  没有体现技术性。。。。

网友:
小经验,小见识,大家共同分享!!!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