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海讯主板从C1跑到91?

楼主(2009-09-24):
如题一块海讯主板。845的。不上内存。跑到C1停。上了跑91。在网上查了下91。没有这个代码呀。请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一个代码而已,不用太在意
C1过了就到内存了,查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刷一下bios吧。看内存电压够不够。

网友:
2.25正常呀。还有都查哪些关于内存的电压呀。

网友:
时钟复位
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91 硬盘存在测试结束;随后配置硬盘子.
局部总线硬盘控制器初始化.

网友:
91?91是C1以后的什么代码以后跑到91的,你不说清,怎么给你解答

网友:
跑到C1之后。直接到91了。不上内存跑到C1停。

网友:
91应该是能上系统吧。

网友:
91代码应该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不呀。屏还没有显示呢。咋装系统呀。从C1直接跑到91停了。不上内存是跑到C1停

网友:
测NB 感觉是内存到NB的问题 换过新内存没,主板放电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没有过吧
先看下供电
时钟,AD线
系统线

网友:
不上内存卡卡在C1很正常,上了不卡C1表示内存过了,你有没有上显卡啊,正常跑91应该有显示了.

网友:
代码从C1直接跳变91,按C1对待,按内存检测不过维修。
内存的供电电压2.25V不正常。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