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刚点亮显示器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9-09-24):
今天接一块ATIT-BH7主板,接上电刚点能亮,等显示器刚亮马上就断电,再点又可以亮,到显示器刚有信号有断电,IO以换过。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望高手相教。

网友:
显示器不接会断电吗,换个显卡试试,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不好,不行刷blos

网友:
CPU发热太大吧。显卡也有可能换一下看吧。

网友:
不会是CPU太热,也不是显卡。看来我先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