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星750s显示器行幅窄;;调不了

楼主(2009-09-24):
接到一显示器星750s显示器;送来的时候问他是高压包打火  用胶搞好以后 。。。行幅窄;;调不了;  菜单可以调节;;但是最大还是不满屏;;;
    行幅管没有击穿;;  那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帮忙看看;
                 是哪里的问题??  给点思路··

网友:
看一下枕校管,还有电源调整管,还有行幅调整管三个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行幅可调,那是你的高压包不好用.

如果行幅不可调,那就修行幅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幅是可以调的;;
    但是调了人不满屏

网友:
有时候B+没上去就是这样的情况(部分机器)
    仔细查查就会发现哦。。。先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