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不认摄像头

楼主(2009-09-24):
hp dv6000   不认摄像头

测到主板接口  一个脚有3V  两个脚有5V   可是就是认不到摄像头
有哪位兄弟修过的请指教一下
谢谢。。。
急。。。。

网友:
那种 CPU?  那种芯片组?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BGA加焊处理

网友:
给你个局部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把线直接改到USB口上摄像头就能用了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