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磊845主板-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24):
此板启动正常,走码正常,为集成显卡.
但就是显示的时候,屏幕闪,并且有时还不显示.
我插一块独立显卡,一切正常,故障应该在集显上面.
以前我也碰到过此类故障,不过是板上电容明显豉包损坏,更换就解决问题了.
但这块板上电容看起来都很正常的.原因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呢,小弟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可能是VGA口有断针了,换个VGA头吧。

网友:
那如果VGA口没有问题呢?

网友:
NB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VGA口没问题的话查VGA头的三色和行场的阻值。正常的话桥也有可能有问题。不行就只能插显卡用了

网友:
恩,我也怀疑是不是桥有问题!今晚来检查一下接口!

网友:
刚刚将板子拿下,将板上的灰尘全部清理干净,再次接机测试,正常了.难道是灰尘引起的?机器拿来已经用风机吹过一次,我就看在接口与CPU槽之间还夹了些灰尘,所以又再次清理一次.没想到现在正常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你们用风枪吹会把灰尘吹到桥里面去的我一般是用洗板水洗后再用风枪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