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J-848PDA cpu供电电压低

楼主(2009-09-24):
开机跑码到c1 过后就00

我查内存电压正常,后去查cpu电压 发现只有0.9V左右 偏低
我上U测试电压1.5V
跑码到c1停在那里上内存后可以跑到01    不上内存00了
还有此板开机后按短接开关键不能关机 ,重启也不行 开关健只能开机...
难不成io坏了

网友:
换个IO,代码00的问题很广,论坛里有讨论过

网友:
问题是cpu能过啊,到c1就死在那里了然后过会出来个01

网友:
你这板子上假负载只有0.9V的电压很正常,上真U有电压就行
有些板在挡内存的时候是关不了机的,建议先当成不过内存来修

网友:
内存地址线对地阻值一个有几个不一样大多都219 有几个208 这样算正常不
还有系统总线 3.3V 时钟 一个有2.58v 一个为0 没电压  这个正常不

网友:
还有我测到开关电压有5v  也正常的吧

网友:
搞定IO虚焊了.加焊了就OK

网友:
晕死刚搞好,因为io引脚没洗 干静一再洗了次就又回老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