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80开机报警

楼主(2009-09-24):
一台联想昭阳V80笔记本开机报警,
故障现象:
开机后嘀嘀嘀 嘀嘀嘀 嘀 就没有动静了那位师傅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了 内存 看下 什么 动静

网友:
好像内存不过

网友:
拆下内存还是这种故障

网友:
显卡板问题,加焊一下显卡板上和主板连接的插槽应该可以暂时解决

网友:
现在重新拆装了一遍,现在报警一长两短

网友:
显卡和内存都会报 你的什么的bios

网友:
原来也不亮、后来发现cpu散热其上有一层厚厚的锡已经融化,造成散热不良英气不亮,处理完这个故障用了没几天又不亮了,拆下散热器观察正常。

网友:
联想v80机器显卡板容易虚焊。

网友:
一定是显卡虚焊

网友:
这种现象是插座虚焊还是GPU虚焊

网友:
显卡虚焊!

网友:
加焊以后不报警了,但是内存装不装都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也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