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L100D,代码97的维修

楼主(2009-09-24):
今日接手了一台七喜L100D的机器,同行说是桥片坏了,只是手头没有维修工具没办法更换。收到拆机检查,插上内存后代码00到8X再到9X最后停到97。不插内存时代码停在8X。说明信号已到过或档在了内存,加焊内存插槽及信号电阻后,故障依旧。准备对北桥下手时,心想先到基地上看下,万一不是北桥不就糟了吗,在基地里搜L100 。结果看到了一位同行找此机器的BIOS。再看板型和联想的昭阳E280S一样,再加上以前修过E280S的机器此类故障是BIOS损坏引起。所以认为此机极有可能是BIOS损坏。基地和BAIDU找遍也没有找到此机器能用编程器写的BIOS文件。准备放弃时。想到了E280S的BIOS文件。死马当活马医。先写了一个联想的BIOS文件。不想加电机器亮机了。只是开机LOGO是联想的没有办法交差。又找了一个DOS下的刷BIOS文件(百度里多的是)开机进入DOS,执行批处理。一切搞定。

网友:
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炼成的。!

网友:
联想的口碑不至于比七喜的还差吧?把本本修成了联想的了,客户按理应该高兴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