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21行幅变大

楼主(2009-09-24):
飞利浦107T21行幅变大和枕形失真且进入菜单调整无变化,拆开机器发现2极管31DF6击穿,换了一个BYM36C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侠要怎样维修? 有没有它的电路图

网友:
看下TIP122正常不

网友:
查一下枕校管和行幅调整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枕校管和行幅调整管是哪一个,TIP122我换过,还是一样,TIP122要怎样测才是正常的

网友:
TIP122   C极一般十几伏以上,B极0.几伏,枕校管控制几个枕校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