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了三个问题,请师傅们指点

楼主(2009-09-24):
1,一片华擎P4I65G主板,865的集成显卡板子,会损坏插上的独立AGP显卡,现已经损坏两片了,不用独立显卡,这个机器完全能正常使用,请问这个机器会损坏独立显卡是主板的原因还是开关电源的原因?另外,这两片损坏了的AGP显卡插在板子上都无报警,主板也没有启动OK的声音,只是屏幕黑屏,那么这两片显卡维修的话如何下手?
2,最近修了个航佳HK350电源,只是更换了好几个严重鼓包的电容,之后虽能正常工作,但是电源里却会不断发出轻微的滋滋声,肯定不是风扇摩擦到什么的声音,这个滋滋声是什么元件发出的?
3,最近给客户装了台机器,硬盘是三星SATA 160G的,有个不显眼的问题,时不时的回出现开机找不到硬盘的问题,找不到硬盘的时候让机器休息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工作很长时间,而且并不马上出问题,最后确定了是电源的问题,更换电源已经近一个月了,再也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原先的有问题的电源,红色的线我用万用表测量过电压是5.5V稍微偏高,其他的输出电压都正常,想请师父们研究研究这个电源的好坏如何判断,自己的机器也碰到类似问题,一直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原先自己的长城350电源,挂三星SATA 160G硬盘完全正常,后来换了个希捷SATA 160G硬盘,出现上面类似的情况,有时用着用着就蓝屏,然后立即重启,大部分重启后都很顺利,少部分出现重启找不到硬盘,多重启几次又能找到而且又能正常使用不少时间,后来更换过一个全新的一样的希捷160G硬盘,故障依然,电源会有与硬盘不兼容的情况吗?希望师傅们讲讲电源与硬盘合在一起的相关些知识。

网友:
问题1    你测量过北桥供电吗?这个主板北桥供电最容易坏!而且北桥也很容易坏。如果北桥坏了就有可能用着正常而烧其他东西。
问题2    有管子开路了。拆下板子量量吧!
问题3    你的机器什么配置,你的电源多少W?三星的硬盘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不排除硬盘坏。

网友:
1;屡烧显卡应该是AGP供电过高引起的,抓住这个思路仔细查查
2,3:不会修电源,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网友:
1.烧显卡可能是显卡供电偏高或者不稳定造成
2.吱吱响有可能是滤波不稳或者变压器响
3.这个还要请更专业一点的师傅解释了

网友:
第三个问题可以肯定是电源引起的,因为他们是办公室用,周一至周六每天必开,而且时间很长,在没有更换电源之前一星期至少要出现一次故障,现在一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自己用的希捷全新硬盘,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而一样的电源用三星的那个硬盘却不出问题。

网友:
第三个我感觉我以前也碰到过 电源是一个 还有数据线 还有电源线的接头很有问题 有的质量差的 会比较松
SATA什么都好 就是接头设计的有点烂 没有IDE的好 IDE很少出现那样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 主要还是接口的问题 还有数据线

如果你不信 可以试试用IDE的硬盘 找不到硬盘的可能性肯定很小的

第一个问题 你说修显卡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说主板的话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A64 VTTQ有问题

网友:
2问,应该是变压器产生的啸叫声!

网友:
一、集成显卡用起来没问题说明板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AGP电压偏高北桥和南桥应该会发烫,插上显卡直接烧,估计应该是电压高了,那个AGP有速度的区别,865应该是8X的,你看看那个2脚(记不清了,老师以前提过,但没遇到过所以记不清了)在板子上是不是悬空的哟,以前老师说主板认AGP有自动功能,也就是可以自动认4x和8X的功能,实现的电路是在2脚上,如果是8X显卡,插上后,显卡上的电路会把那个3V电压分压到2脚,使3V变成1.5V,如果是4x显卡就没有这个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你可以不插显卡量一下AGP供电,然后再插上坏了的显卡量一下供电,看看电压是多少,还有你要确定你的显卡是4X的还是8X的?
二、电源滋滋地响,不是电容就是变压器(线圈),一般是负载过重造成的,也就是后级电阻变小了,电流过大,你查查看哪里是不是有短路的没有?特别是3.3V  5V  12V有一个负载电阻,一般只有十来欧,你把那个负载电阻取了不要,试试还叫不?
三、电源能带得起一个设备而带不起其它同类的设备这个很正常,不用怀疑,开关电源就是开关特性,就是一路开一路关,一路关一路开,这个导通和截止的时间有可能不一样,通俗地理解就是频率不一样,如果后级滤波电路做得太简单,有可能有些设备使用不稳定,严重的可能会造成异常发热。

四、本人以前学电子基础学得还可以,但维修经验不足,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助,特别是修板修得多的师傅多传授点实战经验,近几年我年年到成都江潮维修跟师维修,但师傅们对教学没有系统的思路,只能修到一个说一个,有系统的故障检修实作经验的师傅们传授点!

网友: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问题呢???还没有公布吗??

网友:
我觉得8楼的答案差不多了,呵呵